[求助] 请教一哈关于boost的问题,高手勿吝啬

楼主(2011-02-08):
最近做一个同步DC、DC boost的电源。想问一下,关于同步boost的设计中,high side 和 low side 的 control 信号 有什么需求么??需要像buck类型的一样设置一个死区时间防止很大的low side 和high side 同时导通的功耗么??但是我没有看出在boost中有这个需求。因为在low side 导通的期间,本来就存在着一个从Vin到GND的通路,这个电流一般是较大的。当然与输出的负载有关咯。
但是我仿真的结果表明:如果设置这个同时关闭的死区时间,因为电感右端的阻抗变得很大的原因,会致使电感右端的电压升到非常的高,给low-side带来很大的可靠性问题。

网友:
死区时间是必须的,你仿真的问题,可以通过high side的寄生二极管做low side关断时电感电流的续流二极管。

楼主:
问题在于 我想要用bulk switch  电路,这样可以大大的降低导通电阻。呵呵
这样子体二极管不能用哦。

网友(2011-03-13):
回复 楼主:

如果没死区,上下管同时开,输出会被放电,跟BUCK输入直接放电一样,降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