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TF文件是否没有办法直接应用

楼主(2011-02-09):
对于ITF格式的文件,若要应用于后端参数提取,是否只能转化成为别的格式,如nxtgrd文件才可以

网友:
p p
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你用StarRC的话好像是要转一下,我记得我转过

楼主:
我也转过,grdgenxo转的
我是想知道,有没有工具直接import itf文件的
或者itf文件只是由工厂提供的参数文件,它永远都没有办法在不转化为其它格式文件的情况下来使用。

网友A(2011-07-27):
看user's guide然后自己编也可以的。。

网友(2012-02-06):
嗯,同意楼上。但是,貌似foundry厂都会提供的吧?

网友:
itf不能被直接使用

只有转成nxtgrd 给starxt用, tluplus给icc,astro用

就像ict 转成qrctechfile一样的道理

网友(2014-05-23):
用StarRC的话可以通过grdgenxo命令转换为.nxtgrd格式才行。

网友:
这也算是工具的专利吧,itf算是为synopsis准备的, ict是为cadence的

网友(2020-09-15):
引用 网友A:
看user's guide然后自己编也可以的。。

请问自己编写参数如何确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