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如何用FPGA仿真一个ARM9处理器并且运行linux系统?

楼主(2011-02-09):
请教高手,如何用FPGA仿真一个ARM9处理器并且运行linux系统?

楼主:
就是用ARM的软核,运行Linux系统

网友:
FPGA只做实现

楼主:
谢谢shaweikang1984,因为我在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所以能麻烦你说的详细点吗?

楼主:
就是说我在开发板上可以运行ARM架构的Linux吗?

网友:
你可以在fpga上实现一个arm,然后在上面跑个linux
还是不了解你想做什么。。。。

楼主:
shaweikang1984 你好,谢谢你的指导,我想给ARM处理器增加一些功能,
能告诉我怎么搭建这个平台吗,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是搭建一个arm核的soc吗?

楼主:
是的,用ARM9的软核

网友:
怎么没有资料啊

楼主:
期待高手给力

网友:
哦,比较复杂,也很简单
逻辑层面把整个soc设计完成,在fpga上实现就可以了
至于你要跑操作系统,只要你设计ok,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开发板只是给了你一个现成的硬件资源而已,大部分的工作是你soc的构建,这会比较繁杂,如果你有ip那就无所谓了

楼主:
大力感谢shaweikang1984解释了我心中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