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输入范围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2-09):
各位大虾好,我看到有的ADC datasheet上写,一个1.8V单电源供电的全差分输入的pipeline ADC的输入范围,为什么可以是2V(Vpp)呢?假设Vcm=1V,Vref-=0.5V,Vref+=1.5V,那么输入范围是1V。就算Vref-=0V,Vref+=1.8V,那么输入范围也才1.8V。2V的输入范围应该如何来理解呢?还请大虾们解释一下。感谢!!!

网友:
differential signal amplitude 当让可以是2Vpp咯
就是VCM+/-0.5V的输入范围,自己画画图就知道了,+/- 1V 不就是2Vpp 么

楼主:
貌似好像明白了。感谢fuyi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