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VIA的种类和个数

楼主(2011-02-10):
各位大侠:

怎么在encounter中的到使用的VIA的种类和个数的信息啊?

先谢谢了!!

不好意思,让大家误会了,我的意思是P&R之后,想知道在版图中使用的VIA的种类和个数。

网友:
没用过,不过应该在techfile一类的文件中吧

网友:
可以用看看 reportRoute 或reportWire..

网友:
没有统计过这玩意,不知道统计这玩意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这个不好数。。

网友:
summaryReport 里面有么

get_vias *  不知道行否,

网友:
使用encounter布线后,streamout出来的GDS里有的VIA跟你使用的METAL层数相关呀

网友:
streaout 的log文件里就有吧

网友(2011-03-15):
这个要求很奇特

网友(2015-05-25):
reportWire -summary即可看到total via number和详细的种类清单。同时也可以看到total wire length

网友:
virtuoso里面打开top view,直接summary就可以看到详细list。感觉这个方法和楼上reportWire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