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实现FPGA多个程序的切换

楼主(2011-02-11):
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将几段烧写文件放在配置flash中,通过上位机控制加载哪个烧写文件。如果在FPGA中做一个自启动的模块,当上位机告诉需要切换程序时,重新启动FPGA,并从flash的不同地址去加载程序。请教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实现?

楼主:
盼高人解答

网友:
xilinx有相应的方案,可以参考他的配置文档

网友:
自启动的话,就需要fpga支持了
目前支持者功能的系列都比较高端

网友:
可以通过上位机发送不通命令执行不同段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用CPU加载这个FPGA,倒是好办,
如果要FPGA自己来,那目前得用XILINX的器件了。使用它的部分重配置功能。V6之后的功能。

楼主:
我用的是altera cyclone3系列的EP3C40F484C8N,看资料有一个什么remote system upgrade,但是这个是远程系统升级用的,可以远程控制FPGA把升级程序写到flash,和我想实现的功能还有些区别。如果有谁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请告诉我怎么做,谢谢!

网友:
低端期间没有这个fpga自启动功能吧,找技术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