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得到channel的impulse response?

楼主(2011-02-11):
IBIS5.0 spec开始支持IBIS-AMI model,但是也是用AMI model必须先得到通道的impulse response,作为通道性能的参数输入。

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得到channel的impulse response?我现在有通道的S参数文件。谢谢!

网友(2011-07-13):
BIS5.0 spec开始支持IBIS-AMI model,但是也是用AMI model必须先得到通道的impulse response,作为通道性能的参数输入。

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得到channel的impulse response?我现在有通道的S参数文件。谢谢!

网友:
没钱了,挣钱!

楼主(2012-09-20):
自己回复:Agilent的ADS和Mentor的Hyperlynx都支持导出impulse response了

网友(2013-01-14):
I have no idea
okay
mmm...
I see

网友(2020-06-08):
有没有解决方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