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在用Quartus II 6.0的SOPC builder生成软核时出现下面错误 高手帮看看

楼主(2011-02-11):
ERROR:
e:/altera/60/quartus60/sopc_builder/bin/mk_systembus.pl 1229 CALLED (Mk_SystemBus) WHERE
'The argument "--system_directory=E:/My Documents/VHDL/Nios II/Example/led" contains a space. So sorry.' OCCURRED on e:/altera/60/quartus60/sopc_builder/bin/mk_systembus.pl 153

网友:
这么古老的版本还有人用?换新版本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从那一版开始NIOS II 才改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了9.1和10.1但是NIOS II 是新改版的不会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Newer versions of Nios still contain old style of IDE tools.

For example:

Altera -> Nios II  EDS 9.1 -> Legacy Nios II Tools -> Nios II  9.1 IDE

网友:
路径不要包含空格和中文字符

网友:
按照楼上说的。
在使用SOPC_Builder时,工程目录最好不要包含中文、空格以及“-”等特殊字符。
楼主的工程目录在“E:/My Documents”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