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用skill写一个关于消除off grid的脚本

楼主(2011-02-12):
画图的时候用path走135度角的时候会出现off grid的错误,一个一个的改很麻烦,听朋友说可以写个skill的脚本一次解决,但是我对skill不懂,故向大虾们救助:如何用skill写一个关于消除off grid的脚本,希望大虾们能给出个实例,先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希望帮得上你。。。。。还有一个程序是帮你找出offgrid的地方,calibre和assure这方面的功能不是很实用,有空帮你找一哈。

tiger_le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 不懂再向你请教。

网友:
用过了,效果不错,还有个小问题请教,有些走线45度角,使用这个程序后消除了off grid的问题,但是线宽又不够,可否在程序中加入线宽最小限制?

网友:
不推荐,除非确定那部分有offgrid的问题。
不然就会出现DRC甚至LVS的问题。
顺便回帖看看2#的脚本学习下

网友:
还可以用skill语言来消除,不错,学习一下,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哈哈哈!

网友:
脚本好用啊。

网友:
正想学习SKILL呢,感谢!

网友:
virtuoso pipo 两次就行了

网友(2011-03-15):
有没有程序在laker中也能消除offgrid啊?
除了用laker自带的那个功能外。

网友(2011-05-04):
工具stream in/out 就可以直接消除off grid,为什么放着不用却用写程序消除,不是匪夷所思吗

网友:
看了一上回复,应用这个脚本只是为了更为细化的检查是否还存在噢offgrid,消除offgrid的方法很多,合理应用这些方法让自己的工作更加优化,个人看法,有什么问题,可以单独交流,谢谢

tiger_lein

网友:
Good skill program. Thanks.

One question, this program only process the current window. Can you share some idea about "travasing the hierarchy" (decend to all leaf-cells)?

I agree with you that do not fix any error, let DRC point out where is the problem is better way.

网友:
20 楼正解,并且以我的经验,用stream in的方法执行速度快!

网友(2012-05-27):
好东西?下下来看看,顺便省点钱

网友(2012-07-13):
正找这个脚本呢。谢谢2#

网友:
看看下来存到起

网友:
敢问一句steam in 怎么消除offgrid错误  能详细点吗??新手不是很懂

网友(2012-11-17):
谢了。。不过有时会出现DRC的错误,如果能实现去判定每个点是向左、右、上、下拉回grid就更好了

网友(2012-12-25):
什么东东

网友(2013-03-08):
正好用的上   谢谢

网友:
正好用得上 谢谢。

网友(2013-05-14):
谢谢,我试试, 不懂再向你请教.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用,用不起来啊

网友(2013-06-18):
正需要,太感谢了!

网友(2014-04-03):
不知道咋用啊

网友(2014-05-15):
怎么用啊?

网友:
正在找,谢谢了

网友(2014-11-18):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offgird这个脚本,怎么用?我在5141里面,.cdinit中,load(../../offgrid.il),我还设置了快捷键,在版图中,我选择一个层,让后按快捷键之后,自动全选了这个层的所有图形,然后就没有反应,我看了我画的path,还是不在格点上,请问,需要怎样设置或者怎么操作才在格点上,这个是否跟grid的设置有关,我看了下脚本,这个脚本写的是对的,没有错误,应该是操作哪里不对,一直没试成功,还希望你指点下!谢谢!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是在什么tool里面用的?encounter? ICC ? 还是?
还有有人提到stream in/out 的方法,这个怎么用?
在encounter 里也会有offMgrid的问题,我一般都是手动改的,移动半个格点就会解决问题。其实还是挺快的。

网友(2015-02-27):
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2015-10-15):
回复 网友A:

    进一步问下怎样把这个程序用一个快捷键的方式实现呢?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机会试试

网友(2016-03-24):
下载下来试试。谢谢

网友:
报错,没有定义参数

网友C(2016-08-19):
stream in/out的方法可以用于改正一些offgrid错。。
但是对于45度走线的offgrid错,有可能会出现锐角或者skew edge的问题。。。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2018-05-18):
很实用的脚本,感谢

网友D(2023-03-3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怎么使用这个脚本啊

网友(2023-06-08):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需要在文件中最后添加一个快捷键,比如
hiSetBindKey("Layout" "<Key>BackSpace" "grid()")
再在CIW中load这个il文件,打开版图,选中需要修改的部分,按设置的快捷键 BackSpace,在跳出的窗口中输入需要改正的格点数,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使用这个脚本啊

需要在文件中最后添加一个快捷键,比如
hiSetBindKey("Layout" "<Key>BackSpace" "grid()")
再在CIW中load这个il文件,打开版图,选中需要修改的部分,按设置的快捷键 BackSpace,在跳出的窗口中输入需要改正的格点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需要在文件中最后添加一个快捷键,比如
hiSetBindKey("Layout" "BackSpace" "grid()")
再在CIW中load这个 ...

好的谢谢

网友(2023-12-06):
引用 网友E:
需要在文件中最后添加一个快捷键,比如
hiSetBindKey("Layout" "BackSpace" "grid()")
再在CIW中load这个 ...

感谢

网友F(2025-03-28):
引用 网友C:
stream in/out的方法可以用于改正一些offgrid错。。
但是对于45度走线的offgrid错,有可能会出现锐角或者sk ...

stream in/out 如何解决打散pcell的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stream in/out 如何解决打散pcell的问题呢

快十年了,我已经不记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十年了,我已经不记得了……

谢谢前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