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 verilog编辑软件?

楼主(2011-02-13):
请教windows平台下,什么编辑软件写system verilog好一些

网友:
modesim 也可以

楼主:
gvim 在windows下也可以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gvim在windows下也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有windows版本的。

网友:
gvim和emacs都喜欢

网友:
modelsim

why not change to linux from window, ha..

网友:
开始用ultraedit

网友:
请教一下system verilong与verilong HDL的区别,谢谢!

网友(2011-03-27):
ultraedit应该可以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