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urce insight 支持 system verilog吗

楼主(2011-02-13):
source insight 支持 system verilog吗,就是高亮显示等等

网友:
我觉得UE就够好用的了,小巧灵活,
不知道你说的这个软件知道像debussy那样的信号跟踪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像UE一样的编辑代码用的软件,我一般查看linux的代码喜欢用这个,或者写软件代码用。

网友:
可以!
在网上搜索一个支持verilog的插件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verilog是可以,system verilog呢?

网友(2011-05-09):
没有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