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做过netlist to schematic?【已解决】

楼主(2011-02-14):
就是import netlist,就是cdlin,做的时候需要device mapping file,我看了help文档写了一个,可以实现cdlin,但是出现了一些问题,p管和n管mapping都没有问题,问题出现在了电阻上,mapping过来的电阻两端全部short短路了,有没有那位大侠做个这方面的工作,指导下吧!

网友:
是否导出的连线太长,或者连线延伸方向有问题,导致连线合并到一起了,试试把器件调转90°,或者电阻两端在文件中互换一下。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问题是所有的电阻两端全部短路!楼上的做个cdlin吗?

楼主:
搞定了!netlist里面开头有句话,是*.RESI=2000,意思就是阻值小于2000欧的电阻short!
把它改小就行了!

网友:
兄弟,用的ic51吗?我用51转有层次的东西,总是不成功

网友:
能发个你的device mapping file看看么?

网友:
很好的提问,学习了,不过maping file文件怎么写的

网友:
还要自己写mapping file?牛。

网友(2012-09-30):
怎么convert netlist to schematic

网友(2013-12-17):
你好 看到你发了《[求助] 有没有做过netlist to schematic?【已解决】》帖子~
我碰到了电阻导入不了的问题~?
我的test_nelist里 写的
.SUBCKT sbias_res net3
RR0 net3 vss  resistor m=1 l=162.617u w=600.0n
.ENDS
是这种形式的~
出现的问题是:说这个sbias_res 里面什么都没有~
the sub-circuit 'sbias_r' does not have any instance (box element).Hence,its schematic view will not be prepared.
为什么就不识别resistor 这个器件呢~?
是我写的不对么?

网友:
写一个map文件就搞定了 主要是导入的时候认不到多个字节的 你得写一个map进去就可以 我记得以前cadence里面有个文档说过  ...devMap 中n50是对应你pdk中的器件名 propMatch你网表中器件的名字  网表中的名字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最好是两个字节......电阻 三极管 等等 等同... 其实GDS导成版图也就是这个原理了....

网友(2014-03-23):
回复 楼主:

   notreDVLE

网友(2014-05-28):
可以去看Cadence的帮助文档
$PATH/doc/transfer
里面那个pdf就有关于cld in的说明。

网友(2015-05-29):
同问mapping file如何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