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点关于功率分配器和合路器的问题!!

楼主(2011-02-14):
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是关于要组合两路不同频率的宽带信号到同轴电缆上传输,同时还要接收来自该电缆上的另一路信号(即所谓上下行信号),关于接口电路的解决方案时,我想着应该使用功分器/合路器。虽然我查资料时得到的信息是理论上功分器和合路器是可以互相逆向使用,但具体市面上的产品感觉都是针对特定使用设计(要么功分,要么合路),我想问的一般的合路器产品是不是都是可以逆向使用作为功分器用呢??什么情况可以?什么情况不可以?像我这种需要上下行数据的情况是该使用什么接口方案?(使用合路器还是其他什么思路??)

网友:
无源功分器是可以双向传输的.注意功率容量和隔离度.

网友(2013-02-19):
二楼说得对,无源功分器是可以双向传输的,只要使用的频率在功分器的标称频率内,功率容量没有超标,就可以使用了。
不同频的信号,还要注意隔离。

网友:
合路器使用时,特别是通信用,特别要注意其三阶互调的概念,功分使用能量是减少的,按照理论+实际损耗的值做差,而合路呢,就要看信号的频率关系和能量关系了,特别是在合之前有滤波器限制带宽的时候。

网友:
不同频率的可能需要调试一下,使S参数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