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II软件生成的.pof文件下载问题

楼主(2011-02-14):
现想将写好的程序交给别人下载,但对方不想安装quartus ii 软件,感觉软件比较大,所以想请教生成的.pof文件,能通过其他软件(软件比较小,操作方便)下载到CPLD中吗?如果有望告知,谢谢!

网友:
可以使用自定义安装,选择安装下载工具的那个部分即可,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按2楼说的即可,只安装Programmer部分。

网友:
可以考虑把pof文件转换成rbf文件,然后通过单片机,arm之类的cpu控制加载。
或者如果板子上有接JTAG接口,就可以直接加载了。
呵呵

网友:
可以只安装programmer部分

网友:
看外围电路能否支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