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参考电压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2-14):
各位大虾好,
              对于一个10位的pipeline ADC而言,它的基准电压的精度应该如何确定呢?我觉得应该是要小于0.5LSB,但是看了很多人做的测试,他们所选用的基准的精度远远大于一个LSB。所以我想向各位大虾请教一下,ADC的基准精度应该怎样来确定呢?感谢!!!

楼主:
再补充问下各位大虾,如果是对10位的SAR ADC,它的基准精度又应该怎样来确定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实际的工程应用而言,大多数情况下真正关心的是参考电压的稳定性而不是绝对值。对于10bits的ADC,如果参考电压设计值是1V,而实际是0.9不一定有问题,但是在0.99~1V之间抖动可能就有问题。

网友:
这么说吧,开关电容电路的电容就是在各时钟相中不停的进行充放电哈,电容两端的充放电是对称的,所以对ADC core中的运放有什么要求,那么对reference buffer就有啥要求,8过gain error除外哈

网友:
基准的精度(指温度系数)通常对ADC来讲并不强求,ADC是个比值测量器件而不应该被理解成绝对测量器件!

楼主:
感谢各位啊,讲的都很有道理啊,谢谢啦!!!
另外,按照sumig所讲,gain error对运放和reference buffer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能否具体讲下gain error对运放和reference buffer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gainerror 与静态误差相关,或者可以称之为失调。正如zhifang所言,对于参考源,ADC要求其输出参考电平稳定即可,当然建立速度要与ADC的转换速度相匹配。对于级电路,Gainerror直接影响后端电路所能达到的精度。

网友(2011-11-23):
解释的很不错,受用!!!

网友(2012-03-05):
回复 网友A:

    带隙基准的温漂是不是也要看作参考电压的不稳定?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2015-09-22):
谢谢,各位讲的很好!

网友:
解释的很不错

网友(2016-11-08):
解释的不错啊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2020-05-01):
感谢回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