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降低FPGA芯片的功耗?

楼主(2011-02-15):
如题,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经验和意见?

网友:
时钟频率,不工作的模块要关闭等等,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不能一直使能。

网友:
用更小的FPGA。。。

网友:
目前常見的方法就是Clock gating
在cell不做動作時將其輸入clock關掉
因為clock網路的消耗功率可能佔掉一般IC功耗的百分之50-70
目前clock gating的方法大多可在EDA tool操作時加上設定來實現

网友:
尽量减少跳沿的出现,比如时钟

网友:
同意4楼的观点

网友:
低端FPGA通常做不了门控。
高端的通常不需要考虑功耗。

网友:
功耗和时钟及工作内核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在FPGA中应该考虑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

网友:
学习了,节能降耗是趋势

网友:
Freq/2 , Parallel*2

网友:
同样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