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版图PAD连接问题!

楼主(2011-02-15):
图片为smic的pad版图,有两个问题:1,pad有三部分组成pre_driver,post_driver,和pad。连接的时候是不是要把金属连到PAD上,pre_driver,post_driver上有些标记VDD,VSS需不需要连接?2,怎么区分连接VDD,VSS和输入输出信号的PAD?
望高手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
具体要读IO application note
那些VDD/VSS 是power bus,是IO的供电和 ESD,还有高压低压的区分
建议你仔细阅读document,有不清楚的地方问fab
在开始一个project时候,要去仔细了解fab提供的工艺库,IO库等东西
大多数时候别人不太能帮上忙,其实也不需要别人帮忙,只要自己具备这些general的知识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一般是不需要直接连接到PAD的,输入输出IO的内部连接点在pre-driver一端。VDD,VSS,VSSD,VDD33一般通过Filler同电源PAD连接,不用手工另外画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怎么连接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次接触smic的工艺库,以前连的PAD没这么复杂。熟悉工艺库对设计很重要,谢谢您给的建议!

网友:
看手册啊

网友(2011-09-05):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具体是怎么连接呢?QQ:249452658,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C:

    PAD 之间用filler(pad库里)连接,pad需要单独供电来作ESD保护。转角处用corner(pad库里)连接。内部电路供电和pad供电有几种方案,具体你可以看看pad的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D:

   华虹nec。35的库  连pad不知道如何连,和你的库里pad很像  而且有filler连接2个pad  如何连接这些呢  直接用线连吗   那工作量也忒大了吧  我没有自动布局布线工具 是手工连的  那要filler何用啊 ? 麻烦你指点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华虹nec。35的库  连pad不知道如何连,和楼主的库里pad很像  而且有filler连接2个pad  如何连接这些呢 你上面说不用手连了  直接用线连吗?  那工作量也忒大了吧  我没有自动布局布线工具 是手工连的  那要filler何用啊 ? 麻烦你指点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所有pad的pre_driver和post_driver需要连接在一起供电以作ESD保护,为了测试pad之间有间距要求,filler的作用就是放在pad之间的间距中把每个pad连在一起,而不需要自己画线连接pad。另外拐角的地方需要用corner连接。
smic的工艺是这样的,nec的不清楚。具体可以看看文档

网友(2012-03-18):
filler也可以手动摆放的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2012-12-14):
楼主你好,我现在在做一款全数字芯片,用的工艺也是smic 0.18,在IO PAD这块也遇到问题了。
看了smic io 说明书,我想采用 PVDD1+PVDD2+PVSS3这种结构,请问还要插入PVDD1AP这些cell呢?
还有关于io power pad个数该如何选择?

网友:
看一下电路图,整个版图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2014-02-18):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我的smic    当derive_pg_connection时候总是报错说我的VDD33 VSSD端口名无效  lef文件中也没电源地的定义呢

网友(2014-04-25):
读完有点明白corner pa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