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的Multi mode CTS

楼主(2011-02-15):
ICC从10·03版本开始支持Multi mode multi corner的CTS。我的疑问是,比如我之前有3个scenario,分别是function mode,test mode,以及一个CTS scenario。其中function和test两个scenario中的clock定义自然是不一样的,只有cts scenario中包含了设计所有的clock。那么在现在的multi mode CTS的flow下,我的scenario应该怎样定义呢?应该不会是简单的去掉CTS scenario,再把另外两个加上-cts_mode就可以了吧?
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别做MMMC的 CTS。
做Single就可以,从你说到底信息上看,只要定义 Cts  scenario 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可以详细解释下为什么不推荐mcmm的CTS么?理解上应该会比single mode的要好啊

网友:
这个问题,你自己做一个MMMC的CTS跟single Corner的 Cts,你就知道了。
对比的东西是
1. Timing
2. Clock Latency
3. Utilization
4. Congestion
5. Pow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我现在的问题是我还没搞懂mcmm的cts该怎么做,我直接去掉cts scenario,把其他的加上-cts mode。可是貌似不行啊。
要是能出来结果不就能比较了么

网友:
近来学习一下,现在自己在自学Astro,O(∩_∩)O哈哈哈~落伍了,

网友:
这个讨论还是蛮好的

网友(2011-08-10):
回复 网友B:

    你的是啥情况?是不是不能出时钟树呢?

网友:
把 CTS SCENARIO 搞清楚就行了

一般 有cts scenario的话, ICC只会对cts scenario下的做CTS ,
其他scenario不管, 用set_cts_scenario  XXX

如果没有cts scenario的话,各个scenario都做,

具体看下icc user guid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