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v 和bc_wc的区别

楼主(2011-02-15):
大家好,如题所示,谁能介绍一下他们的区别啊,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IC有两条工作路径,一条为date path,另一条为clock path.在OCV检查setup的时候,我们要用ss模式检查date path,再用ff模式来检查clock path.

网友:
OCV更悲观一些。
bc_wc用max检查setup。min检查hold。
ocv检查setup的时候launch path用max,capture path用min,hold的时候相反。

网友:
路径的计算方法不一致

网友:
回答很精彩

网友:
3#正解,
主要是进入深亚微米以后,片内的工作条件也有可能不一样,更悲观,一般结合timing_derate使用,更悲观

网友:
回答很精彩
学习了

网友(2011-04-19):
single corner, bc-wc, bc-we with timing derate. ocv, ocv with timing derate.

网友(2012-06-19):
OCV  不就是加timing derate么, OCV 加 timing derate是什么, 加额外的timing derate?

网友:
ocv 和 timing derate 两码事。 derate有时当作ocv的一种手段吧。

网友:
ocv是片上误差,wc bc是时序问题

网友(2012-09-17):
ocv时还需要定义set_min_library吗?

网友(2012-10-28):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launch path,什么是capture path? 我是菜鸟,求指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是ss模式,什么事ff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hoho~~

网友:
总感觉回答得不是很深入……

网友C(2012-12-09):
Encounter提供不同的时序分析模式并为setup checks 和hold checks运行不同的计算。时序
分析模式划分为以下几种:
1)Best-Case Worst-Case (B C-WC) Timing Analysis Mode
     BC、WC运行条件和BC corner、WC corner有很大的不同。因此,setup analysis和hold
analysis 时,芯片上的两种通路不能同时用两种不同的运行条件。
     在BC-WC分析模式中,Encounter根据两种相反的运行条件来检查设计。为所有通路中
的setup checks 运用最大的延迟,为通路中的hold checks运用最小的延迟
2)On-Chip Variation (OCV) Ti ming Analysis Mode
    OVC是芯片上运行参数的微小变化。对于片上的进程、电压和温度来说,设计中的每
个时序环都有一个最大和最小的延迟被计算。
    在OVC模式中,为了setup checks 和hold checks,当软件根据最大的运行条件来计算
一个通路的延迟时,软件也根据最小的运行条件来计算另一个通路的延迟
    因为这个上面不好贴图片,下面将详细的文档上传上来(其实就是EDI的user guide):
Encounter_BC_WC_OCV_Timing Analysis .pdf (1.82 MB , 下载次数: 557 )

网友(2013-01-08):
OCV在不同的process下改如何设置,比如在SS下的setup车存款应该怎么设置以及在FF下的setupcheck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看了前面的回答,纠正一个模糊的地方,在实际design中,分析timing时,其实foundry要求ocv都是加在clock path上的,对于setup来说,-n%,而hold是+n%,这样相对来说就延长了data path (check setup),延长了clock path (check hold)。

网友(2013-07-27):
区别是这样子的啊,学习了

网友(2013-09-06):
各个回答的论点都不一样

网友:
OCV太悲观了,纯粹WCBC又不太踏实。但是呢,只要你的余量足够大,即使就分析一个corner,时序估计也不会有太大问题。还是MCMM+Time derate比较合适。

网友:
学习了,高人很多。

网友:
ocv里的min和max怎么来的

网友(2013-12-06):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
      -max slow -min slow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
      -max slow -min slow
的静态时序的结果是一样的吗?

网友(2014-01-23):
回复 网友D:

我试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而且差很多。。。

网友:
OCV与BC-WC在计算timing的时候方法有所不同,前面几位已经说过了。相比较而言OCV更加准确一点,但是foundry还要求加timing derate,这样timing结果又太过悲观,所以会用去悲观收敛法,减少derate对timing的影响。

网友:
    一般时序分析是这样的吧,使用derate来覆盖ocv影响

网友(2016-08-08):
interesting topic, thx for shar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精准的回答,谢谢

网友(2017-06-20):
回复 网友B:

   好像不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表述不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不对,当时的理解不准确

网友(2018-06-19):
回复 网友A:
回答的很准确,当芯片size比较大的时候,相应的launch path 和 capture path 距离较远,所处环境有差别,所以会用OCV来大致的矫正这个差。

网友:
130nm以上,一般采用BC_WC,即用最慢的PVT检查setup,最快的PVT检查hold。
100nm以下,芯片不同区域管子性能有差别,温度不一致,存在电压降,无法用单一的PVT计算了,考虑到片上误差(OCV),可以采用timing derate建模,以及考虑CPPR

网友(2018-08-04):
謝謝分享
最近在做OCV

网友:
对的
60nm以下又发展了AOCV
28nm以下出现了POCV

不管之前的BC_WC OCV还是现在的AOCV POCV都是随着新工艺节点出现的问题 设计方法学的改进

网友(2022-07-23):
引用 网友C:
Encounter提供不同的时序分析模式并为setup checks 和hold checks运行不同的计算。时序
分析模式划分为以下 ...

感谢大神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