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宽电压工作设计疑问

楼主(2011-02-15):
.18工艺下cell的供电电压是1.8v  IO pad的供电时3.3v
那我想让芯片在2.0v-5v的供电都能工作  我该怎样去设计
麻烦高手解答!!!

楼主(2011-03-21):
哪个好心的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啊!

网友:
这样或许可以,虽然效率较低。
先用DC-DC模块把供电电压升压到5V,再用两个DC-DC模块把生成的5V分别降到1.8V和3.3V供给芯片。

网友:
可以用Linear的多通道电源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