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的backgating effect

楼主(2011-02-15):
comparator

comparator

我最近看文件,里面的比较器(如附图)提到一段:

In this latch the cross-coupled devices (M2A, M2B) and (M3A, M3B) are

strobed at their drains, rather than sources, to eliminate

backgating effects and promote faster regeneration

请问为何此架构比较器,backgating effects可以消除?

还有backgating effects是什么?

网友:
backgate通常是指MOS管的body端!backgating effects应该就是body effect!!!

网友:
为理想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