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scope中为什么好多信号都没有呢,高手请进!

楼主(2011-02-15):
chipscope中为什么好多信号都没有呢,有什么技巧能够在chipscope里添加自己想要的信号呢?谢谢!

网友:
很多信号被优化掉了,呵呵可以用用Xilinx中的保持信号的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论坛果然卧虎藏龙,请问怎样进行具体的设置呢,这个命令是什么? 谢谢!

网友(2013-01-10):
我也想知道,求解答

网友:
keep = true 这是wire ,还有reg类型的,看看ISE软件中的参考语法,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