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公司MP3汉字显示遇国标门遭禁售,求助。

楼主(2011-02-16):
公司以前做了多款MP3,带歌名中文显示的,在行业里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去年在北京被查禁了。原因是那该死的中文字型不符合国标。。。主要问题是字型检测不合格,存在汉字编码使用混乱、自带中文字库中字型错误、字型不规范、字数不够、字库盗版等。。。既不给生产也不给销售。当时心想MP3潮过去了,反正公司上了别的项目就没管。

后来20106月看到新闻,看天语手机还有一些复读机点读机电子词典等消费电子产品都因为字形问题被禁了。没想一年过去了,公司又准备重新上款类似MP3的消费电子产品,很担心又有问题。

所以想问下最近风声如何?另外,有没别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公司的字库确实是盗版的,所以在小屏幕显示的时候修改的比较多,确实为了挤进小屏幕改得很乱。但用正版字库MS很贵捏。。。成本问题难搞。。。

网友:
看你显示的汉字多不多?要不要支持操作的?如果固定几个汉字显示的话,就自己写点阵代码。写进程序了,也不用什么字库。就把它当图形编。如果很多或者要支持操作的话,就要下个字库了。

自己研究的话下盗版的没关系,烤进FLASH上单片机搞一下就知道了。如果公司开发的话,我看你还是找家字库芯片公司算了,免得惹麻烦,推荐高通半导体的中文字库,他们是有正规授权的。直接烤好存在ROM里,价格比空白flash还便宜。你直接跟程序挂钩,连上芯片引脚就好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不用标准字型,没准就被信标委和技监局质量查。一句话,不该省的不能省啊。

网友:
我们也被国家质量技术检验局查过,当时搞得很狼狈,到处托关系想少罚点~。最后我们用了高通的字库芯片,这家公司已是信标委独家授权的标准字库芯片生产商,不需要额外花钱买授权,所以我们增加的成本不多。。

网友:
好奇怪的门槛

网友:
我们以前一个蓝牙车载免提项目上面的LCM显示也用了高通的字库。但因为不想改设计,没有用他们家的字库芯片,是将他们整套字库烧录在我们的几个EEPROM里的。

这家公司的字库芯片也很便宜,价格不会高于空白Flash,建议找他们合作~以后我们公司也会选择直接用他们家的字库芯片,整体成本比烧EEPROM更便宜。

网友:
這樣子應該很多山寨版的MP3都要被封吧~

网友:
高通正版字库似乎也不太贵啊 和空白片差不多

楼主:
楼前辈,高通汉字我看了。原来不是CMDA的高通啊?商标都一样的?哦,我的问题不是这两个,我的问题是,我们公司有些字符是自定义的,他们能支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