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有时间来说说这个常见基准的环路情况啊

楼主(2011-02-16):
问题1 如上图的基准中,反馈环路是哪个?

问题2 Q8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呢,我顶

网友:
Q8是启动电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tla02的答复,如果Q8是启动电路作用,启动电流是经过Q1》Q8》R3》R4R5R6流的?那样Q8不就是个反偏的二极管吗?怎么流的过去呢?

网友:
是个npn么?如果是的话,它一直不导通的,怎么个启动法?

网友:
1)如果Q8为NPN,则其对电路没有影响;有可能基于layout上的考虑或者是作为预留用。
2)至于反馈回路,我认为在处在中间的虚线处断开则可以将所有的反馈环路断开。
3)C2为补偿电容。
以上愚见,请多指教!

网友:
谈谈我的看法把,启动电路由Q1 Q2 Q3 M6 M7 组成

在开始启动的时候M4对C1充电,Q1和Q2开始导通,此时Q6的基极和集电极处在较低的电位。

Q2拉高Q12的基极电位,使Q12导通,为M11和M9提供工作电流,同时拉高Q6 Q7的基极电位

Q1对C2充电拉高Q6的集电极电位,使Q8导通,bandgap开始工作。

最后C2上的电压高到令Q3和M7 M6导通,最后把C1的电位拉低,Q1和Q2截止。

Q8应该是PNP接成二极管形式,来垫高Q6工作时候的集电极电压,这样可以使Q3有效的导通,最后关断启动电路 。同时也可以使Q3 Q4的集电极电位更加接近。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guang3000的答复,但是我检查过可以确定是个NPN管,而且看到好几款芯片里都这样接,这样的话,说启动好像就有点行不通啊,而且我觉得即使没有那个Q8管,通过Q6的寄生电容,不是也可以启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alan194 的回复,我还是有如下疑惑:具体的环路有哪几个?Q3>Q4Q5是个环吗? 还有Q4Q5>Q11>R3>Q7是个环吗?

楼主:
都过元宵去了?没人上网?

楼主:
顶,大家来分析一下该基准的环路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提醒,Q3应该是个PNP管,注入电流到Q6,来抵消Q4Q5的基级电流注入到Q7,得以保证Q6Q7的集电极电流相等,对吗?
    再问一下,你知道这个基准环路的具体情况吗?

网友:
我想问下Q9 Q10那个反馈与温度补偿是怎么了意思啊~~

网友:
反馈环路可以从Vref0点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由于VBE不是温度的线性函数,正温度系数电压ΔVBE却是线性的,所以VREF0在整个温度范围内温度系数变化较大。为了改善基准的温度系数,电路引入了分段温度曲率补偿技术。补偿具体过程如下:当温度较低时,Q9Q10均截止,流过R3的电流为零(Q6Q7的基极电流相对很小,可以忽略),则得到VREFVREF0相等;当温度升高时,由于管子的导通电压VT随温度升高逐渐下降,Q9先导通,产生电流i1流过R3随着温度继续升高,最后Q9Q10全部导通,流过R3的电流为i1i2 ,通过管子Q9Q10引入额外的补偿电流,将基准源工作的各段温度区间进行不同的温度补偿,最终使得基准在整个温度范围内温度系数都较小。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反馈环路从Q11的栅极断开更好。我是想知道环路的具体情况:具体的环路有哪几个?Q3>Q4Q5>Q3也是个环路吗? 还有Q4Q5>Q11>R3>Q7也是个环路吗?如果想手算这个基准的环路增益该如何算呢?

网友:
连个环路:正环M9-Q11-Q12-M11,此环对启动起作用,当然Q12的基极电流来至Q2,M6M3Q1Q2构成启动电路;
负反馈环:Q3-M6-M7-M3-Q1Q2-Q6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回复,但是个人觉得回答的不够准确哦,明显的主回路应该是Q6Q3Q11R3Q6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牛

网友(2017-12-14):
检查过可以确定是个NPN管

网友:
处在中间的虚线处断开则可以将所有的反馈环路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