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RF pss仿真不收敛求助

楼主(2011-02-16):
用PSS对基带滤波器(Active-RC,biquad结构)的1-dB压缩点和IP3进行仿真,结果不收敛。
滤波器3-dB截至频率是4MHz,仿真设置如下图

通过设置能解决不收敛问题吗?如果不能,一般是什么情况才引起不收敛问题?
用其它方法来仿真能不能解决,还是要改电路?
另外,有没有滤波器仿真的帮助文档,谢谢!
后面我选hamonic balance来仿真,虽然能仿,得到下图
这个是什么玩意儿啊!

网友:
if you set the beat freq, you don't need to choose Auto Calculation;
set a value for tsatb;
maybe you could run the pss simulation firstly without sweep variabl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我用PSS/PNoise仿Noise Figure是可以的,结构也和预计的差不多,但是一sweep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I see you set the number of step is 20. Maybe you could change this number or change the simulation accuracy, I think it relates to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simu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把step number改为10,可以得到仿真结果了。但是report里面显示每一次iteration 都找不到稳态解
    仿真结果也是很诡异
只有改改电路元件参数试试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port的设置中,电阻设置太小,造成运放基本没有放大能力。
把电阻值设置大些就能得到预想的仿真结果了

网友B(2011-12-15):
回复 网友C:

    请问port的阻值不设置为默认的50 Ohms,那么设置多大比较好呢?
    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

网友(2017-04-08):
port 阻值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2017-10-11):
回复 网友B:

   请问Port阻值在哪设置?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请问port在哪设置?

网友(2019-04-24):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port里面就直接有电阻值设置

网友:
thanx man for share

网友(2020-08-17):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