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V工艺做15V器件

楼主(2011-02-16):
电路设计中,有两个器件需要耐高电压,其他都是5V电压。
版图这么做,能否实现:
不增加层次,增加沟道长度和孔到栅的间距。
只有两个器件,所以并不在意面积。
有没有实际做过的,请留个联系方式。有酬谢。

网友:
哥哥,不能这么玩的!如果工艺不支持中压的器件设计,没有PLDD/NLDD是无法扛15V的电压的!你再怎么画也是浮云

网友:
一般5V process P/N break-down about 8V 上下,要求15V 不可行.

网友:
I want to learn this too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你一下

网友:
即时做出来风险大大。之前我们在自己工艺下试过,Drian端要well提高耐压,BV=18v没问题,不过IV特性较差

网友:
没有这么做的吧,耐压主要是由工艺决定,你查下工艺手册,该工艺是否支持耐高压。。。而且你只是扩大宽长,期间特性也会变差。。

网友:
5v工艺不能做到15v,这个很确定。

网友(2011-03-21):
如果做nmos的话,可以试试附件中的结构:

网友(2011-06-07):
不行的吧。

网友:
不可能的,工艺不支持

网友:
用LDD结构试试,不知道你那个工艺有没有深阱的,如果有深阱的话,会达到12V左右!

网友(2011-11-20):
工艺是门学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