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ixed signal 工艺和digital logic工艺的主要区别是啥

楼主(2011-02-16):
假如SOC芯片当中含有PLL,应该采用哪种工艺?如果digital logic工艺可以的话,那么mixed signal工艺一般在什么情况下采用?有数模混合设计的时候?例如含有AFE的时候?还是其它情况?谢谢

网友:
同求高手解决

网友:
混合工艺和数字工艺的差别主要是生产的mask有些参次有差异,如果pll没有用到特殊的混合工艺的mask,那用数字的工艺的spice model仿真如果过了那也没有问题.

网友:
Mixed-signal 相比 Pure Logic, 多了一些你需要的device, 比如MIM cap、Varactor、inductor等,如果你需要他们, 那么就要在pure logic上继续做出来,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