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关3842的问题

楼主(2011-02-16):
3842电压反馈

3842电压反馈

请问C6 R3 C5 起到什么作用,以及怎么计算出具体值

楼主:
那位高人指点下小弟阿

网友:
相位补偿,保证闭环稳定,具体的计算比较复杂啦,貌似这些值都差不多,具体实际调试看效果。可以找一些电源分析的书相对章节来看看,之前搞过一个反激电路,懒得算,在SPICE里仿真确定了值,实际试了下没啥问题就确定了。。。

网友:
Please Check TI web 3842 AP-NO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