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O.LOG中的有几处warning,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2-17):
WARNING (14): Type `2' for cellview `analogLib/vsource/spectre' is not supported by Stream Out. Cellview type `maskLayout' will be used by default.
     1. translating cellview (vsource spectre)
WARNING (347): Failed to get the Stream layer rules for the layer-purpose pair `annotate:drawing8'. All objects on this LPP will be dropped.
WARNING (347): Failed to get the Stream layer rules for the layer-purpose pair `annotate:drawing7'. All objects on this LPP will be dropped.
WARNING (347): Failed to get the Stream layer rules for the layer-purpose pair `annotate:drawing'. All objects on this LPP will be dropped.
WARNING (347): Failed to get the Stream layer rules for the layer-purpose pair `device:drawing'. All objects on this LPP will be dropped.
WARNING (347): Failed to get the Stream layer rules for the layer-purpose pair `instance:drawing'. All objects on this LPP will be dropped.
WARNING (347): Failed to get the Stream layer rules for the layer-purpose pair `pin:drawing'. All objects on this LPP will be dropped.
     2. translating cellview (inv layout)
   Individual Cell Statistics
CellView          Rectangles Polygons   Paths Ellipses Labels Instances Arrays  Nodes
*************************************************************************************
vsource/spectre -- (empty cell view, not deleted).
inv/layout                25        4       0       0       4       8       0      0

                    Statistics Of Layers

Cadence    Cadence    Stream   Stream
Layer     Purpose    Layer   Datatype Rectangles Polygons Paths  Ellipses  Labels   Nodes
-------------------------------------------------------------------------------------------
TB         drawing    1         0         1        0        0        0        0        0
A1         drawing    7         0         0        3        0        0        4        0
W1         drawing    6         0         16       0        0        0        0        0
GT         drawing    3         0         0        1        0        0        0        0
TO         drawing    2         0         4        0        0        0        0        0
SN         drawing    5         0         2        0        0        0        0        0
SP         drawing    4         0         2        0        0        0        0        0

   Summary Of Objects
------------------------
      25 Rectangles
       4 Polygons
       0 Paths
       0 Ellipses
       4 Labels
       8 Instances
       0 Arrays
       2 Cells
       0 Nodes

00:00:00 Elapsed time
00:00:02 CPU time
   12074 Kbytes of memory
*** There were 0 error and 7 warning messages ***
The setup file's contents :
streamOutKeys = list(nil
'runDir   "/home/cheng/analog/3DCLASS/inv/drc"
'libName  "3DCLASS"
'primaryCell  "inv"
'viewName  "layout"
'outFile  "inv.gds"
'scale   0.001000
'units   "micron"
'compression  "none"
'hierDepth  32
'convertToGeo  nil
'maxVertices  200
'refLib   nil
'libVersion  "5.0"
'checkPolygon  nil
'snapToGrid  nil
'simMosaicToArray t
'caseSensitivity "preserve"
'textCaseSensitivity "preserve"
'lineToZeroPath  "path"
'convertDot "ignore"
'rectToBox  nil
'convertPathToPoly nil
'keepPcell nil
'replaceBusBitChar nil
'useParentXYforText nil
'reportPrecision nil
'runQuiet  nil
'comprehensiveLog  nil
'ignorePcellEvalFail  nil
'translateTopDown  nil
'errFile  "PIPO.LOG"
'NOUnmappingLayerWarning  nil
'techFileChoice  nil
'pcellSuffix  "DbId"
'respectGDSIILimits  nil
'dumpPcellInfo  nil
'genListHier  nil
'cellMapTable  ""
'layerTable  ""
'textFontTable  ""
'convertPin  "geometry"
'pinInfo  0
'pinTextMapTable ""
'propMapTable  ""
'propSeparator  ","
'userSkillFile  ""
'rodDir   ""
'refLibList  ""
)

what do these warning mean?

网友(2011-08-17):
你好!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现在知道这个warning是怎么回事了吗?
如果你知道这个warning是怎么回事,麻烦你解答一下,我的邮箱地址是 lzxrzls@163.com

网友(2013-10-10):
居然是版主在求助  同求
WARNING (347): Failed to get the Stream layer rules for the layer-purpose pair `instance:drawing'. All objects on this LPP will be dropped.
WARNING (347): Failed to get the Stream layer rules for the layer-purpose pair `text:drawing'. All objects on this LPP will be dropped.

网友(2015-07-10):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吗?求原因!!!

网友(2015-08-14):
同样的问题,同求!

网友(2024-01-3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是IC61出的GDSfile 导入到IC51后再导出gds时就不能正常导出了
有高手能够解决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