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SR控制反激式电源的稳定性

楼主(2011-02-17):
反激式系统采用PSR控制方式,DCM模式,从满载跳到1/4负载的时候,会发现输出电压在振荡,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也在振荡,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误差放大器控制着振荡频率和峰值电流。

网友:
会出现这种问题,尤其跳到空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如何消除这个问题呢?即不会出现振荡。。
    还有就是CV模式下,用EA的输出同时控制峰值电流和振荡频率的好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