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Encounter ERROR 请教

楼主(2011-02-17):
请教个问题。

我在做完floorplan和power plan后开始做place,place过程中有下面这个ERROR。

**Design contains both types of clocks: propagated and ideal. Useful skew does not work on such designs.
**ERROR: (SOCOPT-15): Unable to run skewClock.

我看了下Netlist和pre cts 的sdc中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想请教下这个是哪里有问题哦?

网友:
?没做cts之前应该都是ideal的吧?

楼主:
对啊,我pre cts 的sdc中也没有设置set_propgated_clock,所以不知道怎么会报出这个ERROR来,想请教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在读入设计的时候,remove_propagated_clock.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下在pre cts 的sdc中添加了remove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
不过place的时候还是会报那个ERROR。

还会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我在place前和后把所有clock用get_propagated_clock -clock 检查了一下,都是in ideal mode.
可是place的时候还会有那个ERROR,怎么会的呢?

会不会还有其他问题?
网表会有什么问题吗?我检查了下貌似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顶一下,有人知道么?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setAnalysisMode -clockPropagation forcedIdeal

网友:
做CTS之前SDC文件是不会有propagated时钟的,你看看SDC文件,应该是clock有问题

楼主:
我pre cts的 sdc中没有设置propagated clock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需要保密的话,你可以把sdc和相关的script和log发出来。现在这样大家都只能靠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