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使用skill修改原理图参数

楼主(2011-02-17):
刚学习skill,自己摸索着编一些东西
使用脚本去修改mos管的l,修改方法:大概就是这样的访问顺序 cv->instances->prop->l
访问到l,然后给他复值,但是ad,as等与l相关的参数没有变化,也就是没有触发callback
但是直接在原理图中修改l,ad,as这些参数就可以随之更改
因为在这步之后输出网表作仿真,所以上面的ad,as这些参数信息还是非常重要的
请教达人,我的脚本应该怎样编写才能触发call back,使ad,as能够自动更新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人能看到

网友(2011-04-28):
callback 貌似只在 form中更改时会调用;
其他参数如果是设置成调用l的值,修改l后其他参数的值会重新算出吧

网友(2011-06-09):
先手动操作一下,然后在CIW中提出skill

网友(2017-07-28):
回复 楼主:

主动触发callbackerrset(lambda(nil evalstring(cbProcedure))
cbProcedure是callback,cdfgData也要对

网友(2019-10-11):
有解决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