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nmos用在下拉网络呢?

楼主(2011-02-17):
我不明白为什么nmos在下拉网络能将输出拉到0,而pmos只能拉到VTP ?是受栅极驱动电压影响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nmos在传输高电平时有电荷分享问题,不能很好的传输高电平,同样原理在做传输门时,一般都采用互补型cmos而不用单纯的nmos或pmos。

网友:
里面的电荷分享就是在源端电压Vin(vdd)>Vg-Vtn时,源端被夹断,此时若Vout<Vg-Vtn,则漏端仍有沟道存在并对负载电容充电,当Vout被充到Vg-Vtn时漏端沟道也被夹断(mos截止)。由于nmos导通加的是电源电压,因此输出电压有一个阈值电压的损耗。

网友:
简单的说NMOS传强0,PMOS传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