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nmos传送高电平时有阀值损失呢?

楼主(2011-02-17):
而pmos没有,具体的谢谢

网友:
Nmos 导通条件:Vgs>Vnth 传输高电平 当D G 端为VDD时,S端最高为Vdd-Vth
Pmos 导通条件:Vsg>|Vpth| S 端为Vdd时,D端最高可为Vdd
画个反相器的图就都明白了

网友(2012-06-10):
当你处于巅峰时,如果不重塑自我,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

网友:
没讲明白。

网友:
因为再高就要关断了,明白了。

网友:
因为nmos的源极接VDD,漏极作为输出端,栅极电压是VDD。在开启的初期,源极与漏极间有通路,源极对漏极所在结点充电,漏极的电势也会随之升高,那么栅漏间的电压差就会随之减小。当漏极电压达到VDD-Vth时,栅漏间的电压就等于开启电压了,如果漏极电压再增大,晶体管就不满足开启的条件了。即漏极电压只能增大到VDD-Vth。实际上是可以通过亚阈值导电使漏极电势增大到vdd的,但那需要很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