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比较器/运放的开环增益,hspice ac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02-17):
今天同事在仿真一个比较器开环增益时,对两个输入ip和in加了相同的dc偏置,并对他们分别加了+0.5与-0.5的AC源,如下
vip ip 0 dc 0.45 ac +0.5
vin in 0 dc 0.45 ac -0.5
而后得到ac结果文件,其sx图上的开环低频增益为-40db。

当把激励语句写成 ip加1v AC源而in不加AC源,如下
vip ip 0 dc 0.45 ac 1
vin in 0 dc 0.45
而后得到ac结果文件,其sx图上的开环低频增益为+40db。

请问各位能解释为何两种结果的低频增益有正/负的区别?增益为负难道意味着交流信号缩小了100倍?

如果把激励写成如下,增益为正还是为负?
vip ip 0 dc 0.45
vin in 0 dc 0.45
vac ip in ac 1

网友:
-40dB肯定是衰减了
虽然我不能给出答案,但是我建议你,去分别看不同节点上的电压波形
而且可以使用.tran帮助分析

网友:
之前没有试过将AC源的幅值设为负数(如-0.5)会如何
是否AC幅值为负会困扰仿真器?
建议lz试一下,通过设置AC源的相位而不是幅值来进行tran仿真

网友(2011-06-23):
看一下list文件,是不是管子已经进入线性区了。

网友(2015-11-23):
回复 楼主: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