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的采样带宽和输入电阻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2-17):
各位大虾好,
    ADC的输入带宽应该是由ADC的输入电阻和输入电容来决定的,即采样带宽=1/(2pi*Rin*Cin).按照理论上来说,ADC的输入信号带宽应该小于采样带宽,这样才能保证信号不失真。但是我看到很多ADC的datasheet上,ADC的采样带宽都小于输入信号带宽。举例来说,一个输入电阻为10k,输入电容为10pF,采样率为20M的ADC对一个5M的信号采样,那么采样带宽=1.6M<5M信号带宽。为什么ADC的采样带宽可以小于输入信号带宽呢?ADC的输入电阻和输入电容与ADC的输入信号带宽应该是什么关系呢?恳请各位大虾指教。感谢!!!

楼主:
对不起,我可能表述的不是很清楚。上面我所说的采样带宽,是指ADC的输入带宽=1/(2pi*Rin*Cin).由于Rin和Cin组成了一个低通滤波器,如果ADC的输入信号带宽大于1/(2pi*Rin*Cin),那么输入信号中高于1/(2pi*Rin*Cin)的频率都会被滤出掉,这样ADC采样到的信号不就失真了吗?但很多ADC的datasheet上,的确是ADC的输入信号带宽大于1/(2pi*Rin*Cin)?请问各位大虾,这应该如何来理解呢?谢谢!!!

网友:
学好中文再来发帖吧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对这个问题的困惑来源于对采样原理认识的不够深入。
建议:先搞清楚什么是采样,采样在时域和频域上的表现各式啥样的

只要搞清楚这几个问题,你就能明白了

PS:没有采样带宽这个东西。

楼主:
楼上的说的是,但是ADC的输入电阻和输入电容会决定ADC前面采保的跟踪性能。如果输入信号频率大于1/(2pi*Rin*Cin)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采保跟踪不住输入信号。这样最后采样到的信号不就失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