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中的寄存器 是用正跳沿触发好 还是用负跳沿触发好?

楼主(2011-02-17):
向各位达人请教一下:
FPGA中的寄存器 是用正跳沿触发好 还是用负跳沿触发好?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posedge is better

网友:
习惯都用正跳沿。

网友:
一般都用posedge

网友:
其实都可以,只不过大家现在代码上习惯上用上升沿了

网友:
一般的代码都用正沿,

楼主:
为什么reset信号用 负跳沿?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示区别。。。。。。。

网友:
在FPGA的PLL中一般只保证一个沿的正确性(一般是posedge),也就是说对clock posedge的skew和jitter有很好的约束,所以建议用posedge。以前我做过一个试验,用negedge生成的信号给下一个negedge使用结果有可能会错;但是negedge生成的信号给下一个posedge用不会出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reset都是电平敏感的,至于是高是低没有要求,按自己设计需求及器件特性来就行

网友:
应该是大家习惯用rising edge吧。

网友:
fpga中底层DFF的时钟输入端前有个时钟沿的多路选择器,在fpga中用正沿或负沿都是可以的,不过从设计的规范性和静态时序分析的角度看,应该尽量用一种沿来驱动你的设计。

网友:
习惯使用正沿,当然ASIC有正沿和负沿的cell均可实现
混合使用正沿与负沿将使综合复杂化
FPGA中如果是负沿有可能会在Cell前加反相器,这样timing就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reset低电平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当都用上升沿会产生未知结果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某个进程有一点延时,这时下降沿就有用了。

网友:
只用正沿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