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实际的集成CMOS放大器的输入端的直流偏置如何加入?

楼主(2011-02-18):
平时在通过spectre或者Hspice设计电路时,为了让电路首先进入静态工作点,往往会在输入端提供一个直流偏置电压(通过软件),但是如果我们要把电路加工成一个产品(并不需要用户为它的输入端提供偏置),我们在设计时该如何在输入端加入这个直流偏置?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哦?大家帮帮嘛吧!

网友:
放大器一般工作在闭环情况下,单端输出时由直流反馈提供,差动工作时要单独提供偏置,比如利用开关电容产生共模点

网友:
Did you refer to the simulation of OpAmp?
In case OpAmp is used in real situation, close the loop, then force DC at the input terminal.

网友:
实际输入共模电压由前级电路的输出共模电压来提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了一点你的意思,放大器一般是工作在闭环,比如说引入负反馈,这样或许可以解决反相端的直流偏置,可是正向端直流偏置又该怎么办呢?还有放大器也可以不用工作在闭环啊,比如作为比较器等。你能够帮我详细解释一下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我是一个模拟电路的初学者。对于电路的调试,设计经验都很欠缺,你要是能够给我提供一些参考资料比如放大器设计的指导书什么的,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一个放大器产品并没有前级电路,只有输出信号,这个信号有时是很微弱的,并不足以提供直流偏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单个放大器产品的话,输入共模电压由外加电压提供,这个器件说明书上都有的。

网友(2014-10-09):
学习学习,回答的不错,放大器好多细节问题还不明白

网友(2021-06-02):
如果是差模,然后前端输出相对于放大器就是一个负电平,那应该怎么抬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