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Jupiter 做floorplan时 看不到RAM宏模块

楼主(2011-02-18):
具体如下:
     通过Verilog To Cell,将网表文件,工艺库文件,参考文件读入Jupiter后,并设置了globalNetOptions,然后观察输出的cell的布局图,发现里面的hard macro 只有ROM,没有RAM。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原因。
    说明:我现在在linux下用的Jupiter,而RAM的lib文件是在UNIX下用memory builder生成的,db文件是在linux下生成的。因为没有linux下的memory builder 所有直接采用的UNIX下lib文件。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我现在看不到RAM?
    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2013-01-11):
fram view没搞好吧, 都啥年代了,还jupiterxt,换icc好吧,

网友(2013-06-28):
Astro可以做floorplan吗还是一定要jupiter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