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提取后仿真参数c+cc,其中有的net中间添加了noxre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2-18):
**_noxref_**   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应该是dummy金属线抽取的寄生电容.

网友:
基本上是没找到合适匹配的线,比如dummy的,比如网表稍微有些不同,处理过程被优化掉的线。

网友(2016-01-20):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有没有找到原因,怎么解决的呀,power和地上的name名字抽后仿都变成了noxref_AVDD, noxref_AVSSS了,不过能抽出来电容。

网友A(2016-12-16):
Mentor公司有个解释,可以看下。和Calibre的PEX后提工具选项有关!
https://communities.mentor.com/docs/DOC-3258

网友(2021-08-11):
引用 网友A:
Mentor公司有个解释,可以看下。和Calibre的PEX后提工具选项有关!
https://communities.mentor.com/docs/D ...

z这个链接不可用了
楼主找到 options 了么

网友B(2022-04-17):
是生成了二极管,但是电路里没有,可以去calibre里把这个二极管删了

网友C(2022-11-09):
引用 网友B:
是生成了二极管,但是电路里没有,可以去calibre里把这个二极管删了

請問layout生成的寄生二極體怎麼刪掉呢?
我也遇到同樣的問題

网友D(2023-03-29):
引用 网友C:
請問layout生成的寄生二極體怎麼刪掉呢?
我也遇到同樣的問題

请问你解决了吗 我也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生成二极管呢 同样不知道怎么删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解决了吗 我也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生成二极管呢 同样不知道怎么删掉
...

後來前輩是說把lvs command file中Define parasitic diode項目給刪掉

但這是我司的做法,不能確定你們那邊能不能這樣做

网友(2023-08-22):
楼主提问的很好 收藏了

网友(2024-04-05):
在后仿真的时候,把model library 里面加上dio_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