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了FPGA,是否还有必要在掌握一个高级点的单片机

楼主(2011-02-18):
在51的基础上学的FPGA,目前对NIOS及Verilog都有些了解,不过自己做些小实验,总是不敢用,怕坏了的话损失太大

但是以前学的51功能又不够

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是不是应该学一个高级点的单片机作为辅助,比如AVR、STM32之类的

菜鸟问题,大家见笑了~~~~~

网友:
坏了 是指什么意思 怎么会坏呢?用做好的板子或者开发板,下程序就行,不会坏的
你是要自己设计PCB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自己搭一些外设电路,但是怕电压电流什么的控制不好。。。并且用NIOS做实验,每次还要先搭软核,然后在.h里面定义,对于小型试验是不是效率会有点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