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的 PFD+CP+LPF 的PhaseNoise 如何确定In SpectreRF

楼主(2011-02-19):
好:
  在SpectreRF 中应用PSS + PhaseNoise 可以获得 PFD+CP+LPF 的output noise ,输出单位是dB
  但是在系统验证PLL TOP 的RMS JITTER 时,要求的是PFD+CP+LPF的phase noise ,输出单位是dBC/Hz
  请大家都多多指教!谢谢!这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在lpf的输出端关心的是电压的noise,而不是phase noise,你应该把这点的噪声psd带入传输函数才能得到在pll输出端的phase noise

楼主:
Hi:
   MR.Swicap !
   Many thanks for your nice suggestion !
   现在我应用的行为仿真工具CPPSIM ,只要求提供Detector & VCO 的 dBC/Hz 的PSD
   而我应用PSS PLUS PNOISE 可以得到Detector 的输出是dB的PSD, 我没有弄明白如何将dB直接转化为
  dBC , 从而直接应用tool 获得整个PLL 的输出RMS JITTER !
    再次感谢你的指教!

网友:
获得输出电压noise的psd以后,去乘lpf的相位传输函数就可以了,在获得在vco输出端的phase noise psd以后积分即可得到rms jitter,maxim有一篇app note写怎么转换成jitter,你可以搜搜看。 我没太深入的研究过cppsim,我的分析都在matlab里完成,cppsim是个很好的软件,但是不了解软件编写的底层细节,不太好控制

楼主:
首先还是得感谢MR.SWICAP的指教!近来在忙着别的事情,没有及时上来!
我仔细看了部分文档,譬如VCO的phasenoise , 因为这个值实际就是一个相对值,所以单位是dbc/hz
我在VCO的phasenoise仿真中,改变beatfrequency ,譬如,第一次我VCO的稳态振荡频率是200M,
因此, beatfrequency=200M , 得出PN=-100dbc/hz, 然后,我改变beatfrequency=100M,当然,
VCO的稳态振荡频率也相应是100M, 得出PN=-101dbc/hz ,改变载波的频率,没有明显的改变PN, 是不是载波的PSD是固定,由PSS+Pnoise固定设置好??否则,根据PN=10LOG(Sc (f ) / Sc (fc) ) ,当Sc(fc)改变,P N应该改变才对???请各位不惜指教!

网友:
PN是在那个offset下得到的呢?

网友:
你还是要先理解Phase noise以及其量纲dbc的定义,搞清楚噪声产生的机理和量化的模型
以后再进行仿真。
pn是个相对值,不可能载波在不同频率时有固定的能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一般PN是取offset=1M
这个取值应该结合1/f noise plus white noise 传输函数,由fc 转角频率来确定??还是??
谢谢指教!

网友(2013-03-30):
回复 网友B:

   看了您的回复,收获良多。听说spectre的pss+pnoise仿真不能仿真PLL整体的相位噪声,会遇到不收敛问题,所以想请大神发一个计算PLL系统相位噪声的Matlab程序,万分感谢。急!急!急!

网友:
回复 楼主:

   Goodtoonowthis pleasehelp

网友:
在仿真vco的pss+pnoise时,有一个line width of oscillator参数大约是50k,请问这个参数对vco的影响大吗,有什么影响?

楼主:
现在一般都用CPPSIM来做PLL的top 的noise 分析,到MIT可以免费下载的!

网友(2014-08-07):
增加pss里面的tstab时间就会收敛的。我仿真这部分的phase noise跟仿真VCO的一样,就是把PLL中的VCO换成理想的VCO,删除divider,VCO的中心频率跟Kvco也跟divider等比例转换,这样可以加快仿真速度。

网友(2014-10-30):
回复 网友B:

   大神!您好!问题是这样的,我用PSS+Pnoise来仿真PFD_CP_LPF以及VCO,Pre_Div的输出噪声,可以得出两种结果一种是db/Hz,另一种是dbc/Hz。我利用matlab基于环路传递函数,来验证环路输出噪声。
那么代入环路表达式的PFD_CP_LPF是仿真得到的那个db/Hz,而VCO以及Pre_Div应该是代入dbc/hz
对吗?是因为VCO以及Pre_div要采用相对的Phase Noise吗?
求赐教!!多谢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OMML`]BU~(ZVBQ2O0ED{H}R.jpg 理解这张图就可以让你一目了然,工具它只是一个工具,重要在于要理解整个环路的噪声传输,用什么工具是其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谢多谢,想问您一下,了解不了解一个大牛,他写了关于PLL PhaseNoise计算的paper,名字记不清了,好像叫hajmile(音译,记不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找到了,叫hajimiri

网友(2016-03-17):
PLL 的 PFD+CP+LPF 的PhaseNoise 如何确定In SpectreRF

网友(2017-04-15):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PFD_CP+LPF仿真不出来dBC单位的结果。不能设置absoulte,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两种单位不同。是不是得转换成相同单位

网友(2021-06-30):
有没有一个完整的程序可供参考下呀?包括需要准备的原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