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RING VCO的振荡波形

楼主(2011-02-19):
环形振荡器波形很不光滑 有较大的锯刺  怎么才能改善呢?

网友:
你指望ring osc 出来的波形光滑?开玩笑

楼主:
为什么呢  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2011-03-24):
什么样的“锯刺”,拉出来溜溜

网友(2012-05-17):
无图无现象,呵呵

网友:
后面要有整形电路,数字的,模拟的都有。其实你做个频率差不多的让数字部分分频就行,出来的波形就好了。你的任务就是把波形做陡。

网友(2014-10-28):
好像都是这样的。

网友(2024-09-14):
寄生电容的充放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