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道面试题

楼主(2011-02-20):
电路如图。问:

如果想检测A由0->1使得output从1->0. B,C,D分别要为什么?其中哪一种组合使电路最快?

B是必须为1,C和D只要有一个为1就行。关于速度,我只知道如果C为1的话,output实际上看到C和D两个transistor的电容,所以是最慢的。但是C=D=0和C=0,D=1的情况如何比较呢?希望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电路图在哪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上传了。刚搞清楚怎么上传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点击就能看到清楚的了

网友:
选C=0,D=1;考虑上半部分的关断速度,一开始只希望有一路导通;在翻转时,上半部分电流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