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里的模块

楼主(2011-02-20):
我再SIMULINK里看到一些模块,有些模块是白色,有些是橙色,

请问白色、橙色的模块有何区别?

网友:
一样的问题,高手指教!

网友(2011-03-26):
没碰到过这种现象,我用的都是白色的。

网友:
橙色应该是指这是一个group吧,你双击进去才是具体的几个模块,白色就是单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