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问个RFIC问题

楼主(2011-02-20):
如果做学术研究,RFIC有哪些方向? 谢谢

楼主:
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
At low giga-hertz, there is no much to do now.
Maybe:
very high dynamic range receiver, digital phased-array, and mimo radar chipsets for the defense application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另外RFIC的电磁分析有必要做么?就是用数值方法去模拟

网友:
RFICs usually refer to low giga-hertz radio chips. Inter-connections can be treated as RC parasitics, and therefore EM simulations are not necessary; unless the lines are very long, and should be modeled as transmission lines.
Spiral inductors and transformers should be EM modeled for circuit simul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