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 verilog的疑问

楼主(2011-02-21):
请问
1,system verilog可以调用verilog编写的模块吗?

我现在都是用verilog写模块,verilog写testbench,都说system verilog测试方面很强大,是不是可以用system verilog写testbench,测试verilog的模块?
2,system verilog在FPGA开发中到底用在什么地方?好像是搞IC验证的用的更多呢?

网友:
1.可以
2.测试时。SV在大规模逻辑、使用很多IP的设计的测试中很好用。如果逻辑规模小,或者很纯粹,用verilog甚至VHDL都够了。

目前看来,前端设计者还不一定要赶潮流学SV。

网友:
sv可以用于RTL或系统级建模,verilog用于描写硬件,这应该是个不错的结合

网友:
sv目前就是做系统验证用的,以前有做rtl描述的尝试,但商业上不成功。

网友:
回复 楼主:

    verilog是sv的子集,就跟c跟C++的关系一样。最初推出SV的目的是为了让设计和验证工程师用同一种语言,方便交流。当然最后没有成功,估计是verilog语法简单,好学,没人愿意学SV。设计用v,验证用sv是不错的,只不过注意在设计时,不要使用sv的关键字。

网友(2013-01-09):
sv确实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