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pploy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1-02-21):
画版图遇到的问题:

      rppoly 电阻主要由NWELL ,pplus和poly组成,请问这里NWELL起什么作用?需要单独接电位吗?

谢谢~

网友:
see your PDK document
maybe NWLL should be tied to AVDD.

楼主:
没有提供PDK ,只提供了sample,foundry提供的document里面也没有对这部分详细说明~

用过的过来指导一下啊,谢谢啦~

网友:
你的原理图上需要接一定的电位

网友:
发个图参考

楼主:
我觉得nwll接不接电位对电阻阻值没有什么影响,毕竟POLY在上层工艺上, 所以我觉得应该接高电位,防止阱区悬空~~对否?

网友:
NWELL会起到shielding的功能。
一般电路内部的NWELL都会接于一个高电位,比如接VDDA。
一般foundry会提供带/不带NWELL的poly resistor.

网友:
屏蔽噪声的吧,一般nwell会tie在最高电位上吧,这个是有硅化层,还有不带硅化层的

网友:
一般接到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