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CS报错: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DSPBIOS.out' not built

楼主(2011-02-21):
在DSP/BIOS 中加了一个PRD周期函数 PRD_500,然后对应挂了一个函数,编译老出错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PRD_500                         D:\\MyProjects\\OMAP\\DSP\\Debug\\main.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DSPBIOS.out' not built

说PRD_500没有定义,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刚刚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的解决了。原来我引用这个函数时需要在前加上下划线_,而定义这个函数时是不需加下划线的,否则会出现这样的报错,不知你的情况是否和我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划线我加了,谢谢啊。
就是有周期函数启动PRD_start(&PRD_500)这句话;编译就出错,这句话不加,编译都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