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10.10 运行dracula! 求助

楼主(2011-02-21):
ubuntu10.10上安装ic610 & mmsim61成功后,运行dracula,出现错误:
首先输入PDRACULA,出现以下提示:
/home/eda/cadence/ic610/tools/dracula/bin/32bit/PDRACULA: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m.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查找
dc@ubuntu:/home/eda/cadence/ic610/tools.lnx86/dracula/bin/32bit$ ldd PDRACULA
linux-gate.so.1 =>  (0x006f8000)
libg2c.so.0 => /lib/libg2c.so.0 (0x00e5f000)
libm.so.6 => /lib/libm.so.6 (0x00950000)
libnsl.so.1 => /lib/libnsl.so.1 (0x00d7a000)
libdl.so.2 => /lib/libdl.so.2 (0x00110000)
libgdbm.so.2 => not found
libtermcap.so.2 => not found
libelf.so.1 => /usr/lib/libelf.so.1 (0x009a8000)
libgcc_s.so.1 => /lib/libgcc_s.so.1 (0x00d94000)
libc.so.6 => /lib/libc.so.6 (0x00114000)
/lib/ld-linux.so.2 (0x00333000)

请高手解决!!!!!!!!!

网友(2012-08-06):
回复 楼主:

    在SUSE中的系统配置中添加export LD_LIBRARY_PATH=$CDS_ROOT/tools/libLD_LIBRARY_PATH即可解决,你试试类似设置

网友(2013-06-01):
执行下面语句
sudo ln -s /usr/lib/i386-linux-gun/libgdm.so.3 /usr/lib/libgdm.so.2
sudo ln -s /lib/i386-linux-gnu/libncurses.so.5 /usr/lib/libtermcap.so.2

网友(2018-12-29):
打补丁,下载相应rpm包并安装。